同步带布置

楼主(2014-03-11):
同步带驱动,要在大板和方钢之间装同步带怎么装啊,高度只有65mm,不够啊。

网友A:
同步带一边在方钢里,一边在外不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一边在方钢里,一边在外不正好?

方钢掏空?会不会影响强度?

网友(点评):
方钢不是空心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方钢掏空?会不会影响强度?

明白了,您意思是开两个稍大于同步带截面尺寸的长方形孔,同步带续进去?

网友(点评):
同步带是完整的一圈 请问怎么塞进去两个孔?

网友(点评):
同步带可以是不完整的,再有个吻合齿形压住2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一边在方钢里,一边在外不正好?

您好!能请教您详细意思是什么?

网友(点评):
7楼朋友的看懂没有?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的。

网友:
看看这样行不

网友B:
看得清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清不

方钢和大板间距是65,选的带轮是80的,所以同步带布置不开。不是您那种有间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钢和大板间距是65,选的带轮是80的,所以同步带布置不开。不是您那种有间隙的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是也是同步轮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是也是同步轮太大了

意思是,带轮上装上同步带之后,肯定要大于80了,65的间隙放不开两侧间距85的同步带

网友(点评):
就是啊,才让你装一半到方刚另一面去嘛,正出65,别一面20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带轮上装上同步带之后,肯定要大于80了,65的间隙放不开两侧间距85的同步带

就是啊,才让你装一半到方刚背面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