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种取代304不锈钢的防锈材料

楼主(2014-03-11):
电力金具上的配件,一个锥度内孔原来是采用304奥氏体不锈钢,关键是这个内孔磨的太慢了一天8小时班才磨8个产品。
想请教下论坛的达人,有无取代304不锈钢的什么好材料,产品是挂在户外铁塔上的,能达到耐腐蚀等级,同时又具备良好的机加工便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铬

304了还度鉻?

网友B:
一般的钢材可以吗?什么零件?没有图啊?用一般钢材然后再防腐处理

楼主:
大孔部分是M32-2.5深度38的螺纹连接部分,满载拉力大概在12吨左右,所以想找材料替代304但是机械抗拉强度和耐腐蚀又有近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钢材可以吗?什么零件?没有图啊?用一般钢材然后再防腐处理

我这边的电镀处理厂基本都被政府处理了...找不到  而且加工工艺决定这产品无法表面耐腐蚀处理~~内孔必须磨削

网友C:
粗糙度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糙度要求多少?

大概0.05左右吧磨到表面亮光看不到加工痕迹为宜, 现在是用微金刚玉#60的内圆磨床加工 加工一个一个多小时 产量完全上不去~~

网友(点评):
见不到加工痕迹就行? 如今数控精车就能达到,车好后用拉丝布抛光即可,尺寸光度应该能保证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概0.05左右吧磨到表面亮光看不到加工痕迹为宜, 现在是用微金刚玉#60的内圆磨床加工 加工一个一个多小时 ...

关键是锥度,小头直径11.7mm数控车刀只能车屁股大端,以前也试过自制刀杆车前端,刀杆太细会让刀,304本身就黏刀不好车,现在是用穿孔机穿洞直接线切割割出一个锥度粗胚,再用数控光一刀把线切割的碳化物车掉,再上磨床

网友:
303可以吗?

网友:
如果不是受力件,可以用氧化铝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