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定硬管?

楼主(2014-03-11):
现有一个液压系统,在进油路上有一过滤器,在过滤器的出口是一个M42的接头,现有两种型号的硬管,一种是15L,另一种是12L。

请问各位高手,我应该如何选型,15L和12L的优劣在什么地方,系统怎样更合理?

楼主:
系统压力大概为250Bar,泵排量为80ml/r,电机转速为1000r/min。

网友:
15L,算下流速

网友:
15L更合适些

网友:
算下流速,一般小于4m/S就可以

楼主:
15L为什么更合理些 ,是但从流速上来分析吗?

网友(2014-04-23):
一般流速选5m/s

网友:
算一下流速,压力油路一般速度5-7m/s

网友:
吸油口流速控制在0.5-1.5m/s,压力油流速3-6m/s,回油1.5-2.6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