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玻璃与金属板需要粘接,用什么胶好?

楼主(2014-03-11):
如题,透明有机玻璃,粘接面喷绘有图案,金属板粘接面为冷轧板喷漆,要求不透胶印。不知使用何种胶效果最好。

网友A:
紫外胶均匀涂抹,有机玻璃金属板贴合挤出残余气泡,然后紫外灯一照,30秒搞定,不影响图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外胶均匀涂抹,有机玻璃金属板贴合挤出残余气泡,然后紫外灯一照,30秒搞定,不影响图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外胶均匀涂抹,有机玻璃金属板贴合挤出残余气泡,然后紫外灯一照,30秒搞定,不影响图案

在网上搜了下,好像是需要两个粘接件其中至少有一个是透明的,但我这两个在喷涂后都不透明了,无法透光,是不会影响固化效果。

网友A:
可以烘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烘烤

好的,试试看看。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