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无间隙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4-03-11):
零件A与B相连接,如果用螺栓之类的,A与B之间会有空隙。这对精密仪器控制来讲是致命的,但是焊接会破坏AB零件。因此要求AB要用所谓无间隙连接。柔性铰链就是无间隙连接的一种。请问还有哪些方式呢?

网友A:
具体上图,什么个状况?

楼主:
没有图的。我想知道有哪些无间隙连接的方式。比如,精密仪器都是怎么将各个部件连接起来的呢?再比如,微定位仪器零部件之间的连接方式是什么?如果各个部件之间连接空隙比较大,就很难控制其精度了。

网友(点评):
过渡配合 ,

楼主:
比如有些并联机器人,就需精度很高的定位装置。怎么来连接这些装置才能保证其精度呢?都有什么方法?我知道柔性铰链是高精度无间隙连接,还有什么其他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上图,什么个状况?

亲,您知道什么方法么?给点提示哈

网友B:
三维零点定位系统是吧,快速装夹等等,这类东西很有市场,长期被瑞士德国日本等占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维零点定位系统是吧,快速装夹等等,这类东西很有市场,长期被瑞士德国日本等占据。

能说具体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