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改那个参数可以这样用G01X10Y10 ,X20Y20R10不需要加G02

楼主(2014-03-11):
Fanuc改那个参数可以这样用G01X10Y10 ,X20Y20R10不需要加G02,

网友:
这种编程叫做 简易编程,但对系统有一定的要求!一般性来说 区分的方法你只要看看编程的时候机床能不能输入逗号就可以。能输入的一般都能用

网友A:
另外 楼主 这个不用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 楼主 这个不用改参数!

要的,有的机床能用,有的会报警

网友:
你现在什么版本的系统

网友:
输入的时候逗号打了吗

网友:
3405/4    CCR      倒角和拐角R中使用的地址 0:倒角和拐角R不使用“C”而使用“I”或“K”  1:倒角和拐角R中使用不加逗号的“C”、“R”、“A”

你试试!

网友:
简化编程里面可以玩这个,不过坐标就不是终点坐标,而是虚拟交点的坐标,一般是在R前面加个逗号,具体参数楼上已经给出了。这个用完之后要用直线引出,不然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