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设计就差一步了,求帮助啊

楼主(2014-03-11):
谁能帮我写下这个平行度和垂直度的定位误差计算啊,课程设计就剩这一块了

楼主:
这个60±0.1这么算对吗  这方面没学好啊
2.4.2计算定位误差
   加工Φ10,要求保证孔距尺寸60±0.1mm及Φ30孔底面与A面平行度0.05mm及Φ10轴线与A面垂直度0.05mm。
(1)计算Φ30H7孔的孔距尺寸精度60±0.1mm,由公式,定位误差ΔD为
               ΔD=ΔY+ΔB
   由图可知,定位基准和工序基准重合,则基准不重合误差ΔB=0
因此                          ΔD=ΔY
   基准位移误差ΔY等于定位销与定位孔的最大间隙值Xmax。销孔的配合为 Φ30 H7/n6。Φ30H7为Φ30+0.021 0   ;Φ30n6为Φ30-0.007 -0.021。
于是             ΔD=ΔY=Xmax=(0.021+0.021)mm=0.041mm
   而定位误差的允许值ΔD允为:
             ΔD允=
               ΔD=0.041mm<ΔD允=0.067mm
   由此可知此定位方案满足尺寸60±0.1mmd 加工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一面两销定位 ,基准位移误差是不是少计算了?

楼主:
那个ΔD允=

网友A:
机械制造工艺学,里面不是有类似的吗,比着把数字代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制造工艺学,里面不是有类似的吗,比着把数字代进去

哪里呀    上面这个我是按照课本里的算的,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课本里都是最基础的,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这个图里的该怎么算。

楼主:
为什么只有点击,没有回复啊,我是真的需要帮助啊
就差这一部分了,然后再把目录一写就做完了,就能去找我的老师了

网友:
大概看了下,有个地方错了,基准位置误差,用H7/f6算
H7/n6是过盈,你怎么能这么算

网友:
计算太麻烦,我们公司的工装类中心距一般都是取图纸公称尺寸公差的1/3。

网友:
整个过程都错了,好好看看书!逻辑上的错误,一下是看不出来的,我也做过类似的设计

网友(点评):
典型的乱算,逻辑混乱。记得当初教授叫我们做的时候,外发了7本很厚的资料.资料少的时候你根本搞不清对不对

楼主: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思维混乱,我才来这求助的,我现在就是想学习下正确的算法是什么样的,唉

网友B:
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什么东西

杠杆零件钻孔的夹具啊  钻那个%%C10孔的

楼主:
没有会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