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缸驱动液压剪叉式升降平台失衡问题

楼主(2014-03-11):
如题,现有一台双缸驱动液压剪叉式升降台。工作时前半程非常稳定,但是接近终点时,升降台会侧倾一下。初步判定是两根液压缸行程不同产生冲击力导致平台失衡。小弟在这里想请教大神是否是这样,如果是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啊

网友:
如果是因为两个油缸不同步的话,可以考虑加上齿轮齿条机构来实现油缸的同步

网友:
调换一下液压缸看看

网友:
1. 换个液压缸再试
2. 检查时候机械结构的误差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