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请问下ansys有中文版的没?

楼主(2014-03-11):
RT,毕业设计需要用,如果没有的话,请问下现在哪个版本的ansys比较好用?能否推荐一个下载地址?

网友A:
没有,12、13就行,太高了你电脑配置跟不上

网友:
下载地址百度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12、13就行,太高了你电脑配置跟不上

谢谢了,那有中英对照表么,网上说有汉化补丁,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那有中英对照表么,网上说有汉化补丁,不知道能不能用……

汉化补丁别用,用了有汉语软件可能会有问题,对照表有网上搜搜很多

网友(2017-08-22):
威望不够,继续加油。

网友(2018-01-02):
最好用英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