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到变形量,如何算所需要的力?

楼主(2014-03-11):
中间的裂缝是3.2mm,与圆筒接触的内径是29.5mm,墨绿色的圆筒直径是28.6mm。求当灰色的零件包紧绿色的圆筒时,所需要的压力。
没点思路啊,用计算的也行,用软件的也行,怎么求???

网友:
这是弹性变形,用弹性模量近似计算一个就行!就跟胡克定律似的!个人鄙见

网友:
材料的弹性模量查手册,假设为E,其定义为应力除以应变,应变为3.2/29,可以求出应力,然后应力乘以裂缝横截面积,就是所需要的载荷,所算的精度应该能满足工程要求的。

网友A:
搞错了,应变不是3.2/29,是3.2除以直径29对应的周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应变不是3.2/29,是3.2除以直径29对应的周长

谢谢,大学学的考完试就还给老师了。

如果用软件来做这个,这种管型的怎么设约束??

网友A:
圆筒管的一部分固连在伸出管上,这是固定约束,载荷方向就是螺栓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筒管的一部分固连在伸出管上,这是固定约束,载荷方向就是螺栓方向

哥,按照你教得来算,得出的力太大了,是不是我算的哪里不对啊?

网友(点评):
楼主的演算有两点不对的地方:1.算应变的时候应该是除以29.5pi,2.面积单位换算的时候应该是212.5*10^-6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按照你教得来算,得出的力太大了,是不是我算的哪里不对啊?

说的对!单位错了!数量级错了。

网友A:
要是修改了单位以后,结果还不对,那就用软件来算一下,这里面不只是有主应力弹性变形,很大程度上还有弯曲变形,类似悬臂梁的弯曲,相当于缝口贴合的时候,并不是完全重合,而是有错位,悬臂梁的弯曲刚度相对主应力弹性刚度小的比较多。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

网友:
请问下,这种结构实际中都是用面接触处理的吗, 是否会出现2条线接触的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修改了单位以后,结果还不对,那就用软件来算一下,这里面不只是有主应力弹性变形,很大程度上还有弯曲 ...

大概了解了,意思是这种变形是圆形的,用弹性模量来算是那种简单直线变形,对不?

还是放弃手算,用软件模拟下。

网友:
相当于贴合的时候,不是由于拉长了周长,而是缩短了半径,在小一点的半径上贴合了。这个过程是个悬臂梁弯曲的过程,只是悬臂梁是个弧形的梁

网友(2014-04-13):
得知道刚度啊

网友:
实际上用的到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弯曲变形的,开口的正对面是弯曲中性层;如果弯曲到旁边2个象限点接触后继续的话,那就是弹性模量的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