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各位大神给点意见,这样的软管怎样实现可靠定位和夹紧。

楼主(2014-03-11):
       最近老板给了个项目,设计一台机器,要实现这种三通接头和软管的装配,软管外径是6mm,内径4mm,长度为10mm—30mm各种规格,软管材料跟打点滴输液的那种透明管差不多。而三通接头那种料是比较硬的塑料。现在问题就是不懂用什么机构来实现这种软管与接头能够准确可靠的定位好,也不知用什么来夹紧软管,起码要保证软管端部距离15mm以内不能变形,定位好后要求软管与接头尽量同轴,不能偏心。

图在3楼。

       大家给点意见,谢谢各位大神了,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可能是人家套你等的方案也未可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给给图片 帮你想想

目前只要实现一根软管跟接头的一个端口对接就行了

网友B:
同时三头都插入定位的空间也太小了,不好实现

网友:
紧配,有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三头都插入定位的空间也太小了,不好实现

只要能实现软管与其中一个接头的自动化装配都已经足够掀起一次这种类似软管装配的小革命了。这种管夹的部位离端口太远,一个是管子装配部分刚度不够,而且很难保证同轴,夹的部位太近又不能满足装配要求,头疼啊

网友:
软管穿入硬管中就可以同心了,主要是如何将软管穿入另一零件

网友:
找找灵感,帮你想想

网友C:
软管头部用弹性夹头,三瓣式的,调整弹簧力保证软管不变形,硬管接头进去时能张开,弹性夹头后部有一个夹头保证软管在装配时不后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管头部用弹性夹头,三瓣式的,调整弹簧力保证软管不变形,硬管接头进去时能张开,弹性夹头后部有一个夹头 ...

大侠,好像你这个蛮可以的,有图不,比如那个三瓣夹头是不是标件,加工难易程度怎样

网友(2014-08-01):
哥们你也姓欧?你也在做输液管的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管头部用弹性夹头,三瓣式的,调整弹簧力保证软管不变形,硬管接头进去时能张开,弹性夹头后部有一个夹头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软管太软又太短放弃用夹头的方式。做个软管的导向管,用顶进式,把软管顶进去。优点:可以确保同轴,接头定位固定方便,软管不会被夹坏。

网友:
三通定位,软管外形夹定形

网友:
有难度啊,这个

网友:
插之前要用酒精或水蘸一下三通的头,每根管分两次插

网友:
可不可以把软管固定呢·····

网友(2019-05-20):
引用 楼主:
目前只要实现一根软管跟接头的一个端口对接就行了

你好,这台设备目前怎么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