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连杆力矩超差

楼主(2014-03-11):
汽车发动机连杆装机时螺栓力矩超差,力矩要求为50~65N,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是什么,谢谢
注:丝锥中径合格,承压面粗糙度合格

网友A:
什么叫超差,是不到额定扭矩就断?
是给哪个品牌配套?

网友:
使用力矩扳子

网友B:
你说的超差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是用定扭力扳手

网友C:
建议详细说明情况

网友D:
螺栓上应该有垫圈,装配打扭力防松啊,一般根据螺栓所起作用确定它的扭力值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超差,是不到额定扭矩就断?
是给哪个品牌配套?

我单位用的是发动机厂家认定的拧紧机进行螺栓拧紧,现在超差问题是拧紧力矩它不在发动机厂家规定的范围内,对人家生产造成影响,现在迟迟找不到解决方法。
螺栓力矩超差,在拧紧机上就不会拧紧,会自动松开,无法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详细说明情况

我单位用的是发动机厂家认定的拧紧机进行螺栓拧紧,现在超差问题是拧紧力矩它不在发动机厂家规定的范围内,对人家生产造成影响,现在迟迟找不到解决方法。
螺栓力矩超差,在拧紧机上就不会拧紧,会自动松开,无法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栓上应该有垫圈,装配打扭力防松啊,一般根据螺栓所起作用确定它的扭力值大小

我单位这个没有垫圈的,是直接螺栓承压面与工件直接接触的,装配是用发动机厂配套的拧紧机自动拧紧的,不是人工,现在达不到发动机厂家的力矩要求,差距还不大,发动机厂家要求50~65N,我们单位现在在48.5~66.5这个范围区间,近半年来一直在出现,很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超差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是用定扭力扳手

您好,发动机厂家要求的是用拧紧机拧紧,人家不接受手工拧紧的···超差就是拧紧力矩达不到人家要求的数值,总是超差那么1~1.5N

网友:
顶起来!!!等方法

网友:
问题都没描述清楚,你们是做连杆还是做拧紧机的?或者是做连杆螺栓的?是在发动机装配线上拧紧吗?发动机厂家拧紧策略是什么?是角度控制扭矩监测还是扭矩控制角度监测?用哪家的拧紧轴?阿特拉斯?博世?库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