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钻床锈住,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4-03-11):
丝杆已经锈成不象样里头,想换个丝杆,不知从那里下手,好象多锈住。

网友:
修理费比买台二手的都贵!

网友:
我噻  多少年没用了?

网友:
卖掉吧,再去买二手的,也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用防锈油或者柴油

网友:
可以看出来动力是在上面,先把它拆开看看能不能转动。可以转动就好办了。

网友:
这也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