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我设计工装

楼主(2014-03-11):
长度370,宽度30,厚度10,材料是锌合金!只有厚度10要求0到-0.05!怎么在铣床上设计夹具能保证厚度的公差?跪求高手们的帮忙!

网友:
不懂加工,但是觉得怪怪的。

网友:
我的思路,画了个草图,仅供参考。定位基准面A要铣出凹槽,我画的时候忘了。
不过坦白而言,如果量不大的话,不适合做工装

网友:
真空铣吸盘

网友:
    我虽然搞过很多工装,从来未做过没有图纸(形状、结构)和技术要求(形位公差等)以及不知道批量的设计。因为这些条件的变化会影响设计方案(加工效率及经济性)。

网友:
我觉得 用真空吸盘最好不过了

网友:
第一次在社区看到芜湖的朋友

网友:
开宽35的料,夹住4到5个人毫米钳口上,竖着装然后用铣刀绕出来厚度10,钳口长度300长以上最好,可用铝钳口,再把多的5毫米洗掉

网友:
设计工装是我的专业,前提条件不清楚就提出设计方案是不科学的。如果是为讨论而讨论就不应该在此发布,而应该在相关学术栏目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