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可调式CBN铰刀的厂家?

楼主(2014-03-11):
国内有么?80#CBN,可以加工直径7.990~8.020的可调整尺寸型铰刀。加工材质303不锈钢。加工后内孔0.8粗糙度。油性加工液。工件长度30通孔,使用寿命不低于20K个。

网友:
国内的铰刀应该只有整体或者焊接的,没有一定的造诣是不可能做可调铰刀的。

网友A:
找玛帕,山高和Komet, 他们都有小范围可调铰刀,都是用小锥度的涨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玛帕,山高和Komet, 他们都有小范围可调铰刀,都是用小锥度的涨缩

日本订购一个就是好几千,货期一个月起。国内就没有呢?

网友(点评):
建议找国内做定尺寸的吧CBN铰刀吧。

网友:
硬质合金刀具制作QQ450969641

网友:
还是定做PCD 刀具吧

网友(2015-06-10):
专业生产可调式铰刀,直径D5.8~D32都可以做,通过调节膨胀螺丝,旋半圈是0.006.我司名称苏州凯格森精密工具有限公司,电话:18862336102,QQ:80246634,电话:0512-68052265,传真:0512-68052265。性价比高,替代玛帕、乌玛、高迈特首选!

网友B:
你这个精度可有点小啊  用在什么设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精度可有点小啊  用在什么设备上?

无刷电机轴承内孔。

网友(2015-08-24):
德国HUNGER的性价比很好,傅先生,18910591693

网友:
CBN加工不锈钢,有没有此类经验?

网友:
为什么用CBN加工不锈钢,一般整硬铰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