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打孔/攻丝

楼主(2014-03-11):
车间师傅用手动枪式打孔机打6mm厚的钢板(钢板焊在司机门门板上,门的尺寸大约1M*2M),很累且效率低下,求指导用什么设备可以提高效率,减少劳动强度。最好是有可以自动打孔攻丝的设备。

网友:
效率和成本有关,

网友:
楼上说得对,配有钻孔、攻丝夹头的机器人,不就搞定了。就是银子的问题。

网友:
一般铸铁才用手电钻攻吧,钢板太硬,不好攻

网友:
考虑打孔 然后上铆螺母?如何?

网友:
打孔最实惠的难道不是台钻或者立钻么?

网友:
电动攻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