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发加工问题,哪种方式更为合理

楼主(2014-03-11):
一台机械设备研发出来后,这台设备重量13吨,全部是外发加工
有两种方式:
第一,所有零件外发加工后,然后全部拉回了自己的工人装配
第二,在加工厂加工后就在机加工厂装配。

请问哪种方式更为合理

网友:
现在市面上采用的一般都是第一种

网友:
也有类似第二种的。但不是全部装配,只是一些部件装配完,然后回来总装。

网友:
在加工厂装配比较方便,有修改马上可以做。

网友:
如果有大部件不易移动的,那是加工厂装配。

网友:
设计完备的情况下可以用第一种。如果只是试验性设备,第一种费事费力。

楼主:
我们是第一次设计,属于试验性的,哪些都是大的东西,如果拉回来自己装配,装配的时候发现那个零件做错了,或者尺寸没做准导致无法装配,那又拉回去返工将非常不方便,是不是。

网友:
在第一次设计的试制开发阶段,设计上有许多可以改进或需要改进的地方。图纸上和实际装配过程中有许多考虑不够周全的地方。加工也会出现许多的问题,操作者把图解看错或计算错误。做出一台新的设备需要漫长的修改过程。如果没有设备必须在外发加工处试制装配,自己拿回去装配那自己必须有几台能满足基本加工设备。

网友:
我是在试制产品开发部工作的,我的经验是拿回去装配,自己有几台基本设备,那样可以静下心在自己的地盘上专心致志的装配调试设备。一个13吨的设备会有好多需要修改的地方。

网友:
还是第2种,好一点,我们公司也是这样外包,即使装配有问题,人家那也有材料 工具 等,方便 ,等调试完成后 再弄回来  会好点  ,省事 。不然 在自己公司装 出现问题 还要工具 零件 就麻烦

网友:
我們都是採用第一種,遇到問題可以及時的發現更正!

网友:
这要看是什么设备,一般的设备在那装配都可以。高精设备最好在使用现场装配,因有温,湿度问题。专利设备切不可在同一地区配件,图纸无序号,设计者,名称,等等,山寨的太厉害。

网友:
谢谢大家,让我学到知识

网友:
13吨,还是现场组装吧,都是大件,有的没加工好修都是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采用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