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毫米厚紫铜垫 圈如何加工?

楼主(2014-03-11):
1毫米厚紫铜垫  圈如何加工

网友:
一般是冲,凉拌是剪,也有裁的。

网友:
冲最经济,如果有点量

网友A:
上个星期天,在一家工厂看到了 ,是准备1mm厚的材料  叠加在一起 ,然后用线切割 就行了 ,而且精度很高呢

网友(点评):
大侠见多识广,这点很正确。不过这需要一个工装板夹紧的,多了几道工序。精度的确很高,精度不高的零件直接冲压即可,没必要这样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星期天,在一家工厂看到了 ,是准备1mm厚的材料  叠加在一起 ,然后用线切割 就行了 ,而且精度很高呢

垫片还要求精度吗?是多少啊?冲压最经济。

网友B:
你看到线切割的方法,肯定量不会大的,加工为的就是利润,线切割的成本很高,如果大批量的话肯定是冲压最经济。

网友(点评):
很省事 一次可以加工很多

网友(点评):
如何装夹?

网友(点评):
把需要切割的紫铜一张一张叠起来

网友:
冲压经济

网友:
集思广益啊

网友:
冲压比较快,省,适合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线切割的方法,肯定量不会大的,加工为的就是利润,线切割的成本很高,如果大批量的话肯定是冲压最经 ...

把需要切割的紫铜一张一张叠起来就可以切割了

网友:
关键是楼主要的量和精度,还有一个就是尺寸

网友:
如果你只需要几个圆形垫圈,车2冲头,在硬木上就能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