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转向有点迷糊

楼主(2014-03-11):
轴2底板固定在地面上

大侠?请问,这个同步轮1是怎么动起来的?是不是同步轮1与轴1绕着同步轮2一起旋转呢?(相当于同步轮1与轴1绕着同步轮2“爬坡”呢?)怎么与传统的带传动不一样?
请问,同步带是怎么动的?绕着两个同步轮一起跑么?

网友:
从上往下看,轴1在做圆周平动,如果上面装了部件,部件的方向不因转动而旋转,是定向的。

独臂时钟-------结构大猜想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154

网友(点评):
请问平动是不是皮带与同步轮1绕着同步轮2一个齿一个齿轮跑?

网友:
横臂围绕着轴2旋转,轴1在同步带的带动下自转。

网友(点评):
请问皮带会做整周运动么?

网友:
不很理解。按你这么说,同步轮1、2相等的话,轴1是不转的。

网友(点评):
上面的大侠认为轴1绕着轴2自转

网友(点评):
同步轮2没有转动,所以同步轮1、轴1是不转的。

网友:
由于轴2固定不动,当电机顺时针旋转时横臂随着电机一起做顺时针旋转,当横臂旋转时带动轴1逆时针旋转,皮带不旋转,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

网友:
我认为如果两个带轮规格相同,同步带会带动轴1绕轴2顺时针转,轴1自身不旋转

网友(点评):
今天做了个模型,箭头中间那根轴会动的。

网友(点评):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是用什么软件做的!求教。 关于这个图呢,就是类似于行星轮一样。公转里有自传,很巧妙。 结构才是王道! 望回复

网友(点评):
@huqiang_cool 嘿嘿。word做的,8个位置,截屏后交给gif软件即可。 感谢关注!

网友:
参考上面的指导,感觉就是由于横臂与轴2的角速度只差来带动轴1转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