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分割器的传动

楼主(2014-03-11):
精密分割器DA110,10等分,动程角210度,选配什么型号的减速机和电机?

网友:
让厂家提供,毕竟分割器空载扭矩你不知道

网友A:
这个得根据你所需求的一个速比来配,我是做分割器的厂家,可以加QQ379269347交流,我们一般都给客户提供分割器的选型配套的。

网友B:
我们用普通的配置一般是这样  400W卧式减速马达加TL350扭力限制器加36L同步轮

网友:
具体要看你的负载啊,一般计算的时候都有的,一般这个型号要么0.5HP或者1HP就够了。

网友:
要提供负载和转停时间来确定马达和减速比

网友(2014-09-28):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普通的配置一般是这样  400W卧式减速马达加TL350扭力限制器加36L同步轮

我需要一个四等分的,分割器,问一下你们的价位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根据你所需求的一个速比来配,我是做分割器的厂家,可以加QQ379269347交流,我们一般都给客户提供分割 ...

四等分的分割器价位是多少?包含电机,负重40公斤

网友(点评):
我需要你提供一些具体是数据才好选型 方便的话加我Q379269347交流谢谢

网友(2015-10-28):
这个要看负载情况

网友(2020-10-12):
根据负载重量 尺寸以及要求的转位节拍来计算所需减速比以及电机扭矩、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