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机械诸神,请教一个非接触式检测真空度的方案

楼主(2014-03-12):
有一个模块是对透明塑料容器进行抽取真空,然后将容器密封
对真空度有一定要求:-20~-100kPa, 此真空度对单一容器单次做业是固定值
但不同批次生产的容器可能要求的真空度是不一样的。且真空度要求精度不超过±5%
这些透明容器是放入一个大的真空罩中抽取真空的,抽取完成,会在真空环境中直接密封。大的真空罩有真空表监视真空度,但因一些原因,少部分透明容器的真空度可能会超出精度要求(虽然这种情况极少发生)。

目前检测容器内的真空度办法比较老旧:随机取出几只容器,利用针管和大气压力向容器内注水,当内外压相同时,注水会自动停止
然后通过测量水的重量即可得出真空度是否符合要求。

但此种方法要破坏容器的密封部件,且属于滞后检查。想找一种办法可以实时检查容器内真空度。比如,是否有什么技术可以 利用 光谱之类的方法来扫描一下透明容器,可能不同的真空度下,光谱会有所不同(这是我瞎猜的,对这方面完全外行。)。
不要求定量检测出每个容器的真空度,只想检测出同一批容器的真空度是否一致。同时,方案自然会有可实施性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方案可以在5W美刀以内有可实现性。

论坛里有各行各业的大神,请提供一点信息参考一下。

网友:
便宜的真空规也就几千块一个,5万美刀可以买好多了

网友:
容器的外观什么样子?有对外的接口和阀门吗?还有楼主的真空度表述有问题,真空度没有负值,另外100kPa不就是一个大气压了?

网友(点评):
听道长说,以前做过一个真空室?

网友(点评):
处士,做电子束焊机,真空系统的设计是基本功,真空室和泵组前前后后做过几十个了,方的圆的带水冷夹壁的,连续真空,高真空,不一而足。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

网友(点评):
真空室的练家子 :)

网友:
就是说,一个封闭的容器,里面的气体压力是多少?
这个不知道。
很有意思。

网友(点评):
不能在容器上打孔、破坏,容器无损伤。

网友(点评):
估计只能是什么光谱,光电倍增管之类。

网友:
是否有成熟的测真空度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A:
我玩过这个东西,是给‘特种行业’设计的,基本属于‘禁运的’,

你做一个‘定压薄膜塞’,不锈钢或紫铜的管状体,冲压件,一端开口的,有一个‘定压薄膜’,将其塞入容器,

抽真空以后,激光扫描薄膜位置,全自动化的,就可以保证一个时间内的真空度,是有寿命的东西,不能无限期,

5万D太少了,只够说一个详细方案,无法实施,假如实施,费用是你说的数倍,某些行业是不讲价的,说多少是多少,

你有技术问题,我告诉你怎么玩,绝不收任何银子,但只限原理层面的东西,

网友(点评):
灰常感谢998大侠指点

网友:
问一下:容器有多大?

网友(点评):
如果足够大问题好解决

网友:
光谱实现起来有困难,所测气体的成分不明,实现太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玩过这个东西,是给‘特种行业’设计的,基本属于‘禁运的’,

你做一个‘定压薄膜塞’,不锈钢或紫铜 ...

大侠,目测楼主这东西是个糙活,塑料件封真空,且不论巨大的放气量,就器壁本身,过段时间就会被渗透,不会是高精密的东西。

他所谓出现真空偏差,是泵组和规管安置不合理,造成真空罩内出现较大的气压梯度,所以有不准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真空室内压强均衡。

不过不知道东西到底多大,造价还真是说不准。

网友(点评):
你说的非常正确的,不会是非常精密的东西,所以我才说可以告诉他怎么玩,当然了,他能解决系统与工件自身的问题,也非常好,

楼主:
容器是一根外径13,壁厚1,深度100的透明管,用橡胶塞密封
不可能装任何接口和阀门

真空度有绝对/相对表示法,如果用相对真空度,则其真空度用负值表示,这种表示法应该不算冷僻的
试管抽真空后,胶塞密封,无法也不允许放入任何物件;所以您说的定压薄膜塞是无法置入试管内的
不过您说的这个部件从未接触过,我回头学习一下其大概原理和工作过程,开阔一下自己的知识面

事实上有一家德国企业是有类似我说的光谱那种解决方案的,但是那个是用于高精实验室的定制设备,其成本和用途,使用要求完全和工业生产是两个概念。

网友(点评):
太小了!我的想法是放进一个真空“指示器”。

网友(点评):
真空度指示器

网友:
真空压力传感器,知名品牌的气动都有

楼主:
糙不糙不好说,但至少真空度这块肯定不是高精密的产品,而只是一种对真空度有一定精度要求的产品

至于器壁的透气性,这一点目前已经有明确的数据验证,在试管有效期内,真空度完全可以达到要求。如果出现失真空,那么目前发现的都是因为橡胶塞品质不良导致的,而非试管本身透气形成的。这一点,已经经过10年左右大规模使用佐证过。

至于您分析的真空不均的原因,深表赞同,的确是由于真空罩内出现了压差造成的

但受产品和设备限制,对真空罩改动的余地有,但不大。真空度到预设值后,增长保负压时间可以有效缓解这种问题。但我还是希望能找到一种帖子里提到的非接触式检验方式。这也是此行业内,客户一直想实现的一种检测手段,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办法

网友(2018-09-01):
做真空采血管的。

网友:
声波   可以检测

网友(2022-10-07):
引用 楼主:
容器是一根外径13,壁厚1,深度100的透明管,用橡胶塞密封
不可能装任何接口和阀门

您好,您知道这个德国公司叫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