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立加钻24的孔,钻到一半后闷车,接着钻后有接刀痕,如何解决?

楼主(2014-03-12):
一台立加钻24的孔,钻到一半后闷车,接着钻后有接刀痕,如何解决?

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4-3-13 08:15):
用的油钻是1800转速,F80的走刀量。可以干一段时间,但有时就不行了。之前是F140-150的走刀量,在出问题前好像被操作工撞过刀了。请各位指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4-3-13 08:16):
铸钢件厚度为30左右

补充内容 (2014-3-13 08:17):
工厂要效率

网友:
换小点的钻头钻,然后粗镗或扩孔。

网友:
查看设备的最大负载,看加工参数是否超负了。如不超负荷,那就检查设备的传动部分和动力部分是否有异常,查看刀具是否锋利工件材料是否合格。若不超负荷就得改变加工参数和加工工艺了。。

网友:
先磨再钻孔,可以考虑使用钻套。

网友:
大孔套小孔

网友:
先看接刀痕大不大,明显大了的要检查机器和装夹以及位置了。
接刀痕小的,先用10个左右的钻头打到位,再用24.1的钻头打一遍,一般孔是自由公差吧?

网友:
先用小钻慢慢扩,24铣刀最后插,用钻头已经定位不准

网友:
楼主,出现接刀痕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干过这东西的老手一看就明白了,归根结底就是钻头不行加上没有加切削液,还有就是钻孔的技术不过关。好点的钻头无需小钻头钻后大钻头扩,这点根本上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钻头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国外的很多钻头厂家研究这个很多年,你可以看看好一点的进口日本麻花钻,钻头切削刃的过渡圆弧很漂亮,而且还开断屑槽,你对比下你钻孔的钻头与进口钻头,你会明白很多,网上有很多进口钻头的图片,你可以查查看。

楼主:
我自己再顶一下贴,各位在帮忙想一想。

网友:
你是采用的什么材质的钻头?
2 Q/ E" t- X& b* A如果是高速钢钻头1800转/分,转速太高容易烧钻头,300转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