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批量加工的简易专用量具设计及使用01-10外圆同轴度量规

楼主(2014-03-12):
       不论是外圆与外或与孔的同轴度检测都不方便,少量的零件加工时,多是靠一次装夹车成来保证,而不测量了。到底是合格还是不合格,说不清。
       在大批量加工时,如果设备精度保证不了,很可能造成大批零件无法装配。这就需要设计一种简单、快捷、准确测量同轴度的量具,下面就是一种测量外圆同轴度的量具。
      这种量具使用很简单,只要把要检测的零件能放入量具,零件同轴度即为合格。
     这类量具的设计遵循最小实体原则,如被测零件形位公差方框内标有M,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不同心的零件,允许将零件的外圆修至最小公称尺寸。如再不合格,零件报废。
       因为测的大外圆柱最大只有0.5宽,批量加工时小于0.50.1也不在少量,因此设计此类量具,台阶必须清角,既不能有R,也不能用越程槽,只能用镶套式,有几个台阶,就镶几个套。原来是把套穿在校正棒上,再把硫磺热化倒入间隙固定,不耐用。如今用金属粘接剂固定,好多了。
       如果台阶有倒角,孔底可以设计砂轮越程槽,量具就可以做成一体的了,车。淬火、磨,工艺也简单得多。

网友:
你好
请问下,图纸里的TBA是什么材料啊?谢谢先

网友(点评):
T8A优质碳素工具钢。

网友:
六角车师傅您好,关注您好长时间了,从您那学到的是实打实的知识,对您的共享精神及对机械学习人员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我是一名减速器设计工程师,由于设计所没有制造车间,工作一段时间了,心里急切到车间实践,看看各种床子。现在由于工作的关系,能有机会在制造厂呆半个多月,这让我如久旱逢甘露,心里极度兴奋。
可到了车间,眼花缭乱了,不知道从哪下手,脑子一片空白,感觉在车间里看东西成了走马观花,不像内行看门道,且白天还有工作任务。
我不想白白乱费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想好好学习,有益自己的设计之路,想恳请六角师傅给我一些中肯的意见,能让我有个思路,能少走弯路学到实用的知识而不是花架子,谢谢六角师傅的回复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点评):
是一次好机会,只是时间有点短了,还是先盯住一个零件的加工工艺流程,从投料到检验合格入库的全过成,生产线的排列组成,各工序使用设备的性能,人员的配备等。

网友:
六角车师傅您好,图纸上有些字看不清 图片一放大就更加模糊了。您使用的字体使字体变窄了,能不能换种字体啊

网友A:
另外我想请教M在图纸中的意思,就上图来说,如果进不到量具以内的话,可以把工件修至26.79是么,那如果不标注M呢?
我想知道的就是标注M和不标注M的区别
谢谢!

网友(点评):
标注M,表示同轴度与所测的尺寸相关,当最大实体时,保证标注偏差;最小实体时,同轴度偏差允许大于标注偏差。 如果不标注M,同轴度偏差只能以轴线来测量,与尺寸公差无关。

网友(点评):
精典的总结,学习了,老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想请教M在图纸中的意思,就上图来说,如果进不到量具以内的话,可以把工件修至26.79是么,那 ...

十分感谢,这个东西我疑惑好久了。
我过去的理解就是标注了M的活,可以相对做的小些,保证零件装配的时候好用就行。。。
以后有问题还要和您多请教。再次感谢

网友:
楼主好:的检具都是取的上限,如果做出来的产品都在下限,怎么保证同轴度?

网友:
学习了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可以的检测的做测具就行。

网友:
大侠,我有个问题。在对轴形位公差标注时,如同轴度,会加入最大实体要求或者最小实体要求,是为了让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相关。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让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相关联起来,是为了便于加工还是有其他原因?小生想不通,望解答

网友(点评):
是以不影响不影响装配来考虑的

网友B:
多谢您的回答。但我有个疑问,我在搜索相关最小实体尺寸的介绍时,看到这么一个例子,我有点疑问.
例子如下
尺寸φ10h8(0/-0.022)标有轴线的直线度公差φ0.01,且符合最大实体原则(φ0.01后面有一个带圈的M),则它的实效尺寸为10+0.01=10.01;按最大实体原则,当轴处于最大实体状态时,它的直线度误差不得大于0.01;当轴处于最小实体状态时,它的直线度误差可达0.022+0.01=0.032。
我的问题是,当轴处于最小实体状态是,其实际尺寸为9.978,直线度误差为0.032,此时的形位公差是之前的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的和。最小实体要求的状态,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前提,已经默认没有尺寸公差了,只存在形位公差,故可以将形位公差吃掉尺寸公差。但在制造过程中,产生尺寸公差是不可避免的,从而造成再一次加上产生的尺寸公差,很大几率轴不是成废品了吗?
那最小实体要求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最小实体尺寸只存在于装配过程中,和加工没关系? 小生生产实际经验少,想不太通,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在零件尺寸设计时,形位公差的精度等级与尺寸精度等级是一致的。两者公差虽可以互借,但不能超出零件的精度等级。

网友:
为什么要遵循最小实体原则?

网友(2014-05-19):
引用 网友B:
多谢您的回答。但我有个疑问,我在搜索相关最小实体尺寸的介绍时,看到这么一个例子,我有点疑问.
例子如下 ...

最大实体,只是为了确保装配要求(最差的装配条件),降低生产成本,可以用尺寸偏离最大实体状态时的“距离”补偿到位置度上去;最小实体主要在保证壁厚等场所;个人浅见,也许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8-07-29):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