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新手请教用什么软件 做轨迹规划

楼主(2014-03-12):
如题,我想DIY个5轴喷漆机械手,用5个步进电机控制。我想问下,电脑上用什么软件做轨迹规划,用什么软件做仿真,用什么软件控制机械手运动。

网友A:
轨迹规划是指编程吗,软件DIY用MACH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轨迹规划是指编程吗,软件DIY用MACH3,

我的意思是mach3的上一级软件。

网友B:
我了解过,觉得还不如用六轴控制卡,买机械手又太贵后来就放弃了,其实喷漆精度没什么要求,国产的足够了,不知道最便宜的多少钱,合适还是买成品吧。mach3用来执行g代码,做喷漆工程太大基本不能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了解过,觉得还不如用六轴控制卡,买机械手又太贵后来就放弃了,其实喷漆精度没什么要求,国产的足够了, ...

用六轴控制卡 是个很好的思路,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如何将机器人的轨迹转换为 控制卡能识别的语言。

网友:
SW软件编刀路的可以不。好像可以支持5轴吧

楼主:
知道 poermill 出了个机器人模块。不知道有没有破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