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叶截面长度约200,纵向长度约3500,请问那里可以生产?材料为高强度铝合金。谢谢!

楼主(2014-03-12):
(图片)

网友:
长度方向歌截面一致?无弯曲?
如果满足上述要求的话,找个型材厂,很容易做,关键是量够不够

网友(点评):
无弯曲,是直的。各截面一致。 是挤压出来的。难道可以变截面?

网友(点评):
型材,开模。搞定。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你这扇叶怎么不拉连接筋?

网友(点评):
那不上方带筋的。 难道能拉出一个把柄之类的?当然这样连接方便多了!

网友:
旋翼型材直接买去。

网友(点评):
谢谢,等我搜搜。

网友:
我们应该可以做,你有具体详细尺寸吗?看用7003能不能做。

网友(点评):
单独联系!谢谢!请加我1554828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