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公法线长度问题

楼主(2014-03-12):
前辈们,小生对于圆柱齿轮公法线长度有点困惑,希望前辈们能帮助小生解惑一番;
对于公法线长度算出的数值均带有好几位小数,然后带有上下偏差,不知是否需要圆整一下尺寸。如图所示:哪一种更合理呢?谢谢!

网友:
不要圆整,尺寸跟设计刀具有关。

网友(点评):
能详细指导一下吗?谢谢,或者指导一下去查那些资料!谢谢!

网友:
这个是按标准计算出来的,也就是选择的公差带!

网友A:
这个与设计刀具有关系,在加工过程中最好是做下公差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设计刀具有关系,在加工过程中最好是做下公差比较保险。

谢谢,受教了!

网友(2017-11-14):
先下下看看,谢谢了。

网友:
建议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