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加工零件的时候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各位前辈:
       今天在加工零件的时候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个零件上同时加工一个Φ11的通孔(用轮廓加工策略)和一个Φ11的盲孔(口袋加工策略),在软件上模拟都没有问题,但实际加工时,前面的通孔直径大了近2mm,但后面的盲孔直径却小了1mm。
       个人分析软件生成的G代码没有问题,感觉好像是雕刻软件上有参数设置有问题,这个床子上周末同事用过一回,可能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同他改过什么忘记了,但具体应该调整哪里我好疑惑,希望大家明示下!非常感谢!

楼主:
雕刻软件是MACH3

网友:
刀具参数被更改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应该设置mach3里的哪个参数!请详述下哈!谢谢!

楼主:
是mach里设置的问题吧,刀具直径和我G代码里设置的一样,我检查过了!
g代码部分如下:
(F-CONTOUR6-T3 - PROFILE)
(-----------------------)
   X16.303 Y10. Z10.
   Z2.
G1 Z-0.85 F50
G3 X16.303 Y10. I-3.902 J0. F800
G1 Z-1.7 F50
G3 X16.303 Y10. I-3.902 J0. F800
一般在加工时,应该快速进刀至 I-3.902 J0点,但加工实际是先右移动一小段,然后再偏出I-3.902,不知道应该设置mach3里的哪个参数!请3楼详述下哈!

楼主:
没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我也是头一次遇到!

楼主: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真愁人啊!软件模拟一点问题也没有!大家有知道的给我说一声哈!急用!

网友:
有没有引入线 引出线的

楼主:
呵呵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在cam软件里设计零件和加工零件的坐标系发生了偏移!已经解决了!附上分析过程!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01.jpg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自己粗心了!坐标系没有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