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冲压机械手,求助

楼主(2014-03-12):
我想做个冲压机械手,俗称叫自动上下料机
1.用PLC还是PCB板合适
2.从哪下手?
我小白,求赐教

网友:
对于需要快速开发的非标设备,一般用PLC实现控制。对于长期批量生产的设备,前期快速开发阶段采用PLC,功能和动作稳定后,一半会根据产量等因素,更换为单板机控制。。
貌似PLC更稳定一些,梯形图或指令码编程,PCB板就是嵌入式系统吧,这个编程估计很麻烦,需要汇编或C语言,C语言的话可能较汇编简单.....

网友:
还是PLC吧.因为实际应用是,你可能是单机单工位,多机工位,还有可能控制上料机,以及收料架,还可能控制油压机,普通冲床,高性能冲压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可靠性。如果你的单片机进入死循环,你就完了,机械手就冲断了。

网友:
PLC,联机控制比较方便

网友:
楼主想做什么样的冲压机械手?落料还是冲孔折弯?我做过两台落料的,加个Q861883503互相学习一下如何

网友A:
我这有现成的冲压专用机械手,对外售价才五万,有意的话私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现成的冲压专用机械手,对外售价才五万,有意的话私聊

我正需要,留下QQ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正需要,留下QQ聊聊。。

qq1324903502   tel:15335256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