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内冷的加工中心可以用U钻吗

楼主(2014-03-12):
我所用的加工中心不带内冷加工25MM深50MM的螺纹底孔为了提高效率使用U钻但是折断了两根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分析一下。转速900,进给90MM每分钟。

网友:
900转的转速下,
内冷除了冷却外,
还有促进排屑的作用。
所以,
断钻杆的原因不外乎,
冷却不良和积屑。

网友:
转速和进给都高了

网友(点评):
70m/min的线速度和0.1的进给还高?你看得给多少?

网友:
没有内冷不要用浅孔钻。实在要提效率,宁愿用可换钻尖的钻头。

网友:
你试试看 啄钻

网友:
没内冷用什么U钻啊也排不出铁屑啊
没有冷却,刀片一会就糊了

网友:
额,没内冷的床子用U钻其实很多人都挺纠结的,我说说我的看法吧。
1.内冷排屑的作用大于冷却,咱没内冷怎么排呢,所以要退刀了。虽然U钻不建议退刀,伤刀片,但是与其报废价格不菲的U钻,还是打一个D的深度就退一下吧。
2.U钻就是镗削+钻削,如果你仔细观察刀片的磨损的话,会发现中间刀片磨损大于边上的,所以先打个10MM左右的孔,再打的话会轻松很多。
3.厂家的给的参数,很重要的是针对床子的功率来说的,那个线速度一般国产皮带轴那种电机达不到的。厂家参数直接减一半,就你这个来说转速1000,进给50,如果床子震动不厉害的话,可以慢慢加。
我举个例子吧,我一个孔20 深56,先打个9的(因为边上有个9的孔,所以就打9的了,稍微大点应该更好),然后U钻上,20MM退一次刀,转速1000,进给50-60具体我也忘了,操作工有时候会改到100,其实也没啥,但是怕出意外一般不那么快。打出的铁屑都是白的,很少有发蓝的,断断续续的,并不是全部打成了碎末,这也是进给慢的好处,铁屑会连在一起排出来。 京瓷的刀片打200-220件换刀刃。三角刀片。
你这个孔不深,做个预制孔啊,退退刀也不会慢多少的。

网友:
刀具制作  有需要俩系QQ450969641

网友(2014-11-29):
u钻加工你这个孔没有问题的。你的切削参数有问题。

网友A(2015-01-23):
当时我们购买正河源的油路刀把,可以把u钻改成内冷

网友:
油路刀把绝对没问题

网友:
加个外冷未尝不可啊,

网友:
我觉得改用装刀片式的钻头,U钻确实不好。

网友(2015-03-01):
不带内冷用u钻有啥意义,U钻的设计不就是靠内冷实现快速冷却和断屑,不然怎么获得高效切削。不然的话不就一键槽铣么

网友(2015-05-24):
引用 网友A:
当时我们购买正河源的油路刀把,可以把u钻改成内冷

对头,我们丸荣也有这油路刀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