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材质高频淬火后再氮化还能提高硬度吗

楼主(2014-03-12):
       我们生产的配件材质为球墨铸铁,高频淬火后硬度达不到要求,想问问大师:高频后还能氮化或是渗碳吗?哪一种方法能提高HRC硬度。谢谢

网友:
有没有可能采取电镀的方法,比如硬铬

网友A:
主要是看你要做到多少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你要做到多少度啊

HRC55°-57°

网友:
引用 楼主:
HRC55°-57°

多少牌号的球铁也,QT400以上的激光淬火直接就可以做到55度以上了

网友(2014-04-21):
铸铁是不可能渗碳了,渗碳只能用于低碳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