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好久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12):
各位大大,我们车间是做电池的,工艺是电池先加电解液后再进行焊接,使用激光焊(大族的激光焊)。
焊接材料为0.25mm的薄壁304不锈钢。
目前的问题是在生产过程中,产品在经过激光焊之后,有1~2%的产品焊道上会出现小气孔导致电解液泄漏,焊接参数调了一两个月了没有明显好转,焊接前我们也安排专人进行产品清洁,清洁后有好转但是没法根除。
请各位大大帮忙出出主意,看有没有好的思路能彻底根除这个毛病。
以下是焊道在显微镜下的图片

网友A:
会不会焊接改变材料性能,焊接过程的热效应本身就是类似一个小熔池点冶金的过程,气化形成等离子体,夹杂释放气体,焊接点包含微小气泡,焊接部位发生金相改变,形成易腐蚀成分,电解液腐蚀焊接部位导致泄漏。

楼主:
楼上的思路确实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过的,我们只做了显微观察,没做金相分析。。。。。
如果按您所说的思路,要进行改善的话,是否要进行保护气加强?还是增加保护气侧吹?或者焊接速度的变化?(焊接速度我们调整了很多次了)
万望不吝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焊接改变材料性能,焊接过程的热效应本身就是类似一个小熔池点冶金的过程,气化形成等离子体,夹杂释 ...

很好的分析!

lz检测到的小气孔是在焊接后立即检测到的吗?如果是立即检测到,那么就可以排除是电解液腐蚀导致的。
有可能是材料含H等杂质,导致气泡。你的确需要增强保护气体隔离。
试试下。

网友A:
也看场合了保护气氛还是应该有的,激光焊接的激光脉宽参数调宽点,对于一个脉冲能量来讲窄脉冲高峰值功率激光也可能形成“钻孔”机理,不过焊接的激光脉宽一般都不会很窄。

网友(点评):
可以试着在合适的焊接速度下改变激光器脉宽降低单脉冲峰值功率,避免焊点过烧。工艺这东西需要摸索的,我个人感觉三个参数:焊接速度、脉宽、单脉冲能量的各种组合,找边角料编个参数矩阵摸工艺不困难

网友(点评):
另外激光器的脉冲能量是否稳定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之前不用激光焊接的时候是什么设备焊接的?超声波压焊?

网友C:
不要用激光焊,我之前给南方两个业内很牛的大厂做过方案,用电子束焊,在真空环境下不会有缺口。你这个还只是不锈钢,如果是微孔铝箔和带涂层的铝箔,激光焊直接就把东西焊废了。

这么说吧,紫外线激光已经被pass掉了。

网友(点评):
大侠,借这个帖子请教下您,上次遇到钛合金薄壁件电子束焊接出现气孔情况,机器是欧洲进口的,这情况您觉得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点评):
在哪个帖子?融合可能太快,金属蒸气无法逸出,有可能是焦点和线速度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焊接模式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看场合了保护气氛还是应该有的,激光焊接的激光脉宽参数调宽点,对于一个脉冲能量来讲窄脉冲高峰值功率激 ...

我们现在在实验增加保护气的用量并改善吹气角度看是否有变化,今天开始实验参数调整的影响。随时报告进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激光焊,我之前给南方两个业内很牛的大厂做过方案,用电子束焊,在真空环境下不会有缺口。你这个还只 ...

道长好,我们厂从开始做这个产品开始就是使用激光焊接,焊接环境无法达到真空。
如果投入电子束焊,大概的投资成本是多少,投入周期是多少,电池车间环境恶劣,特别是空气始终是微酸性的,电子束焊能投入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分析!

lz检测到的小气孔是在焊接后立即检测到的吗?如果是立即检测到,那么就可以排除是电解液 ...

电池生产,是老化7天后才发现有漏,ICEGOOD的分析我认为很有道理,与现场状况比较吻合

网友:
期待lz进一步实验的进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道长好,我们厂从开始做这个产品开始就是使用激光焊接,焊接环境无法达到真空。
如果投入电子束焊,大概 ...

不知道具体产品形态,不容易下定论,不过应该是可以做到真空环境焊接,毕竟连续真空已经是成熟技术了。
电子束焊机根据工件的性状不同,造价出入很大,泛泛地说是估计不出价格的。空气的酸性会对泵体有影响,对设备主体,防护重点是暴露在大气的部分,内部由于常年处于-2量级的真空度,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生产,是老化7天后才发现有漏,ICEGOOD的分析我认为很有道理,与现场状况比较吻合

金相是否有结果?我觉得设计结构应该将焊接部位避开电解液,要不然治标不治本,焊接一定是会改变焊接部位的材料性能的,特别是薄板焊接基本上是焊透的。

网友(2014-04-17):
材料换用304LL的,碳含量必须低于0.05%,延迟裂纹导致腐蚀

网友(2014-08-08):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出来填坑哦

楼主:
感谢各位支持和帮助,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和测试,我们还是走回老路——改善焊接时材料表面附着杂质。
这期间试验过电解液对焊材的腐蚀,确认并不是化学腐蚀导致的焊接小孔,
试验过改变焊接方式,使用连续出光激光焊或者氩弧焊,也不能保证焊接品质,
也试验过一些小的项目:焊接保护气改善、焊接处结构尺寸变化,焊接参数调整等等方法。
最终,求助技术部门修改产品内部设计,将焊接处尽量避开不沾到电解液,目前焊接品质明显提升,不良率只有之前的1/3,并且仍有下降的空间。
所以,这次的案例告诉我们,在制造体系中,设计始终是领头部分,只有设计好了,制造才有保证。

楼主:
补充一句:焊接的前提一定是焊材无杂质,不管多高的技术,有杂质就是焊不好。
这是几个做激光焊的工程师的共鸣,与大家共勉。

网友:
我就是来这个区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