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不泵水,怎么办?

楼主(2014-03-12):
疲劳台的潜水泵不泵水了。
管路密封的原因被排除了,水中有杂质的原因也排除了。
结果可以复现。把泵的电源切断,等一会,可以泵水了。但只能泵1分钟。
把泵从水里拿出来,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再放回水中,发现电气这一头冒泡。
再把泵从水里取出来,发现冒泡的地方好像有缝。试着抠,结果整个盖子抠下来了。
这时发现有个裂缝。难道是水气从这进去造成的?
高级的咱也不会。手头有704,一般用在电路板灌封上。二话不说,就用它先堵吧。
结果如何?明天再看。

2

网友:
长这样的潜水泵还是头一回见呢.....

网友A:
顺便请教一下大侠,磁力泵的极限药水比重为1.1,假如间歇用它来打比重1.3的药水会不会损坏泵?

楼主(2014-04-17):
引用 网友A:
顺便请教一下大侠,磁力泵的极限药水比重为1.1,假如间歇用它来打比重1.3的药水会不会损坏泵?

大侠不敢当。建议你咨询厂家和高手。
感觉不会损坏泵,因为它是动力源。但泵输出的压力和流量可能会降低。粘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新药水粘度有增加吗?

楼主:
说说近况。
堵漏和清洗都做了,故障现象没有改变。厂家说是消磁了。
实验最先用的是水,运行了300多个小时。后来改用生理盐水,运行了30多个小时出现了上述的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不敢当。建议你咨询厂家和高手。
感觉不会损坏泵,因为它是动力源。但泵输出的压力和流量可能会降低 ...

大侠好,是无机溶液,粘度变化不大;不过好像泵的流量跟叶轮的通道面积及叶片度角和叶轮的圆周速度有关系,流量应该不会变化,泵的轴功率肯定会增加,还好磁力无机封,要是问厂商可以他也说不可以,现在已经换了,暂时没听到问题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