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机械中链轮链条的设计,从哪个方向开始进入?

楼主(2014-03-12):
请问下,食品机械中链轮链条的设计,从哪个方向开始进入?动力源还是别的?链轮的节距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从力 和速度的角度去 确定链条的参数,查机械设计手册 看看就行了

网友(点评):
从点击速度

网友:
这样吧。要传动多大的力,就选择相应的链条。要多大的速度,就选择相应的链轮齿数比。

网友:
从食品形状,重量入手,选择网带还是托盘,还是别的,再计算输送速度,链条选型,长度计算,再推到动力。

网友(2014-04-14):
还可以从参考类似的链条链轮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