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磨刀技巧 怎么控制铁屑形状

楼主(2014-03-12):
小的干车床两年了,现在只能勉强做到断屑,但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此虚心请教各路大神,如何磨刀,才能让铁屑形状随心所欲?

网友:
呵呵,做车床一年,也只能断削。。:

网友:
看刀具书,了解各个角度的的作用,在回来按书上写的修改角度 试试,多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看经验的,看你切削的材料,还有切削速度的配合

网友:
正前角,负倒棱,根据吃刀量选折合理断屑槽宽度,同一把刀吃刀量不同,走刀量不同切屑也就不同。其实就那点东西断屑不缠刀就好                       随心所欲那可就难了

网友:
随心所欲也不是不可以,要求有点高。
转数,进刀量,进刀速,材料,刀具,刀的角度,刀的槽型{深,浅,大,小,等}这些控制好了基本可以办到
说了这么多也百说,就两个词《经验》《技术》

网友(点评):
还有跟刀在中心的高矮有一定的关系,刀中心偏高铁削易卷

网友:
干活要的是效率,质量,能够断屑不缠刀就好,搞到 随心所欲那可就太难了,磨刀也浪费时间!

网友:
是啊一直对自己磨的车刀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