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锤的计算,请教一个流体力学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各位社友晚上好:

请教一个流体力学问题,水锤的计算。本人流体还未算入门,对于短管而言,水锤计算考虑间接水击作用,需要考虑水和管道的压缩变形影响。如果对于特别短的管,如果采用铜管,是不是可以把水考虑成为不可压缩的,铜管考虑成为刚性的,直接利用冲量定理来进行计算呢?比如说10m的管子。

网友(点评):
大虾,你要简化这个问题,水锤计算,一大堆分支,比如‘流不满’问题,这个是大冲击波的,高刚性管要考虑水的压缩性,水被压缩,形成‘弹簧’,导致‘震荡波传递’,短管,快关类型,基本按能量计算误差就很小

网友(点评):
谢谢998大侠,我相当于在一根流动的管道里面塞进去一个比管径略小的柱体,并不能完全关断水流,所以我必须要弄明白水锤的基本推导过程,而不是直接利用公式。大侠的回复也表明水锤在不同的工况下计算简化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核心问题就是稳态转非稳态,稳态下,有一个能量,这个是具体的东西,在关断或高阻力下,能量转化为冲击,因为可压缩性,内部形成震荡冲击波,这个最大值,就是那个最大的瞬间冲击力,可以是叠加的波形,就这了

网友(点评):
是的 ,要在看完推导过程之后才会觉得真正明白

网友(点评):
以前我给人家讲过这个,因为液体这东西不直观,你简单化想这个,把‘液体柱’切成无数的薄片,后面的薄片推动前面的薄片,当前面被‘制止’了,后面的继续推动前面的产生‘压缩效应’,其以压力波传播,解的是这个

网友(点评):
真正解这个,管道里面不仅有纵向压力波,还有横向压力波,这是矢量关系,其破坏行为,不仅是纵波导致的,也可能是横波,这个与几何尺寸还有关系,阀关的越快,冲击也越大,计算时,必须简化许多东西,这是经验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提醒,先离散化,建立微分方程,最主要还是要理解哪些因素是主要的

网友(点评):
玩‘可压缩流动’,就是要心静,慢慢琢磨道理,再看推导过程,不能硬看公式,把问题逐步简化,去掉影响小的因素,比如你想你那个筒子是纸的,稍微冲击就破坏了,稳态变化很小,而假如那个筒子是‘坚不可摧的’

网友(点评):
假如筒子足够长,液体足够质量,就会在里面产生‘高压缩’,形成‘横向激波’当某区域激波足够的条件下,流动就停止了,未必会对下游再有冲击了,压缩流动对数学要求很高,捎带可以复习数学,很奇妙的,甭着急

网友(点评):
很赞同大侠的观点,要能把数学的公式用物理的思维理解了才行,仅仅看推导是收效不大的

网友(点评):
嗯,学基础的东西要有耐心,习惯看纸质的书,明天下班去大学门口的旧书店买几本回来,比去新华书店要好,都是经典的版本,新华书店的书功利性太强,很多是速成的

网友(点评):
我这里,基础的书籍都自己买,我上学时候学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以后一直在学,总是有类似项目,你以后会玩到流体的控制,而玩流体控制,要对压缩流动非常熟悉,就是脑袋里有一个‘软模型’,否则无法编程,

网友(点评):
压缩流动,压力波传递这些东西,要读一辈子,都不能彻底理解,太深了,我写有些压力模型,调试的时候就会有突然状况,就必须马上停下来,再读经典理论,找问题的实质,那种说不读书作大事儿的,我从来不信

网友(点评):
有一点不理解,现在好多学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吃饭的家伙全卖了。这些基础的书很重要的,我基本十块钱一本收购的,很经典的版本

网友(点评):
我书柜里,流体力学与空气动力学两本书,翻的很烂了,大学课本,我所有大学的课本现在都在,

网友(点评):
不读书肯定不行,即使能做一些事,也是边缘,实际做事,会知道自己读的书应该怎么理解,有所谓的懂了,变成接受,真正的成为自己的东西

网友(点评):
各位大侠啊,能不能把我的喷砂机的喷头的理论计算问题解解啊?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2527&page=1#pid2734178,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最近特别忙,你可以看看高压水射流技术工程这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结构分析的时候应该分开来看。水锤作用是一种激波作用,真正的危害是首波冲击,一旦首波冲击 ...

谢谢帮助!我还有一些疑问,水锤计算公式表明,冲击波是主要危害。通常长管考虑水锤作用,在计算时,里面并没有管长一项。而我考虑的是短管的封堵。封堵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大于冲击波多次来回整荡时间,冲击波的作用应该不大。这时候考虑封堵力时,是否主要按照冲量作用考虑?本人非流体出身,若有考虑偏差,还望见谅。

网友(点评):
去看我提供的那本书吧,如果找不到,我扫描一下发给你相关的部分。你的封堵时间跟波速和管长相关。波速通过液体体积弹模和管材弹模、液体密度、管径、壁厚计算得出。

网友(点评):
当关闭时间TV<2L/a时,即关闭时间小于两倍长度除以波速时间时,按照直接水锤计算锤压。而一般波速很大(除非你管径相当大),所以,一般不过千米的管子都在直接水锤范围。

网友(点评):
比如你的关闭时间是1秒,101的管径,5个的壁厚,清水中波速大约在38Km/h,所以至少是大于70km长的管线你才要按长管计算。需要直接水锤计算的话,就去找那本书,找不到我扫给你。

网友(点评):
啊,抱歉,更正下,直接水锤多数是计算长管的。

网友(点评):
我计算的管道是非完全封堵。相当于在管道内塞进一个直径接近管道内径的探头,这个探头一直往前走,直到走完管道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种情况,为什么我感觉这个问题只有在初始放入的时候是水锤(甚至是间接水锤)呢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点评):
能不能分享一份或者各位发一份

网友:
博士的问题帮忙顶。

网友:
只能帮顶,不懂流体学。

网友B:
先百度了一下,找了一下相关信息。
水锤的破坏力与水当时的动量有关,符合冲量定理。Ft=mV,即作用在阀门或管道上的压力X作用时间=水的质量X水的流速。

对于楼主的问题,同意楼主的看法,液体可以被视为不可压缩,管壁可以被视为刚性。
如果将管壁视为可以膨胀,则即使膨胀,靠微小的膨胀依然无法消除大量的撞击能量,所以膨胀的微小部分可以忽略,应该是通过震动来使能量抵消。至少我学过的流体力学课程,以及书店里读过的流体力学书,都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以上是俺的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子子大侠身在日本,当果断抛弃度娘改投谷哥,哈哈。找资料多去维基吧,要好很多。

网友(点评):
零点大侠,我朝之内,好像谷姐不好用,老是有一个神秘部门找不到(404 was not found)

网友(点评):
同意零下推崇的 维基百科,概念性的东西上面介绍的还是很专业的。百度让广告给糟蹋了

网友(点评):
维基百科确实要比百度百科好用

网友(点评):
公司不能翻墙,易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百度了一下,找了一下相关信息。
水锤的破坏力与水当时的动量有关,符合冲量定理。Ft=mV,即作用在阀门或 ...

多谢大侠和各位社友的支持,从学校出来时间长了,数学比以前生疏了,对自己的判断,从数学上进行分析担心犯错,故请各位社友帮忙,以消除心中疑惑,个人也在思考中。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结构分析的时候应该分开来看。水锤作用是一种激波作用,真正的危害是首波冲击,一旦首波冲击过去,就会成阻尼波形削弱,3波之后压力增量就很小了。因此,在考虑管路强度的时候,应当考核的是首波承载能力,即,管路无变形状态下的首次冲击承载。一旦变形,就意味着冲击能量被吸收,也便失去了校核的意义。所以,应当按照无变形考虑。
按照文献所说,如果不考虑不稳定摩阻影响,可近似按照 液体密度 x 液体中音速 x 液体流速改变量。
或者使用链接中的偏倒微分方程进行计算。
唉,等级不够,链接发不出来。

网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9%8C%98%E4%BD%9C%E7%94%A8
看看这个吧.

楼主:
哪位大虾能够推荐一本书,我想买一本看看

网友(点评):
水锤属于典型液压问题,但其危害最大的是在石化工业,尤其是‘长输系统’,大虾可以找石油化工类书籍看看,那里面有些分析计算也比较好,这类东西,很复杂,严重依赖‘模型与样本’,考虑‘液体震荡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先把水锤的计算推导过程看一遍,这样才能明白我遇到的问题哪方面的影响因素最重要

网友(点评):
找一本《石油化工管道设计手册》,847页有相关计算。

网友(点评):
谢谢零点大侠,我找一下看看,昨天买了两本水射流的书,花了我80大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大虾能够推荐一本书,我想买一本看看

http://wenku.baidu.com/view/436fb96858fafab069dc0272.html
这个讲的比较详细,前辈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资料很详细,谢谢

网友C:
冒昧推荐一个论坛:流体中文网
http://www.cfluid.com/bbs/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帮助

网友:
水锤这个概念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D:
水的拍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的拍击?

也是水锤作用的体现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唉,吾也还是以新丁啊。
大侠,更正下,无视我之前的点评吧。
首先,关闭时间TV如果满足  TV< 2 * L(管长)/a(波速),则形成直接水锤。
直接水锤的压力 P=p(液体密度)*a*dv(流速瞬时变化量)*10e-6  (MPa)。

然后,根据这一原理,可以将你的关闭过程微分化,即每一个微分关闭时间单元内,都一定满足一个直接水锤的条件形成。
因此,对每一个微分关闭时间单元求解直接水锤压力值,(每一个微分关闭时间单元都对应一个流动截面变化,即对应一个瞬时流速变化。),然后将这一系列压力值叠加到激波波型上,得到最终的整个关闭过程压力变化曲线。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计算思路。
貌似间接水锤的计算很复杂。哈哈,茉莉大侠提供的资料不错。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这两天忙,没有仔细思考过。水锤很大作用是冲击波,但是对于短管来说,其实考虑动量的改变也应该是可以的,毕竟波的震荡效应不明显。我还未入门,会尽快找到门,以解疑惑。

网友:
好像看天书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唉,吾也还是以新丁啊。
大侠,更正下,无视我之前的点评吧。
首先,关闭时间TV如果满足  TV< 2 * L(管长 ...

大侠,长管计算是不考虑激波的震荡损坏的,因为阻尼作用下,只有首波是临界危险点。反而是短管。短管的波震传递会形成一个叠加效果,如果长度特殊,很可能在二次震荡的时候出现极大值,引发破坏。

网友(2015-07-24):
引用 网友C:
冒昧推荐一个论坛:流体中文网
http://www.cfluid.com/bbs/

这个网站注册的邀请码如何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