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定位问题

楼主(2014-03-12):
本人设计的一台设备,减速机是一台单独的设备,减速机用圆柱定位销定位。 那定位孔的位置精度设置为多少比较合适。 电机功率为250KW。  要求减速机输出轴和轴承座的主轴同心度要达到要求。

网友:
一般减速机和电机都是有定位轴肩的,楼主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这要看,5 \; [4 V/ W: H; ^' E
你用什么联轴器。

楼主:
减速机和主轴用花键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