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要做一种新的直齿锥齿轮,求助

楼主(2014-03-12):
车间要做一种新的直齿锥齿轮,以前的老师傅退休了,现在的操作者不会算参数,主任让我帮着弄,我按照说明书计算的参数,结果刨出来使这个样子。

求高人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情况。

楼主:
这是图纸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图纸

模数 3 齿数22 齿顶高系数1 顶隙系数0.25

网友A:
你这是刨齿的?

网友(点评):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上传不了图片,用的是新买的刨齿刀,盒子上的字是 哈尔滨第一工具厂 直齿锥齿轮精刨刀 ZBJ41006.2-88 我看着和资料上的III型刨齿刀是一样的 另外,我现在想到几个问题 第一:操作者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刨齿的?

是刨齿啊,用的是yn2350刨的,我计算完数据后还用以前做过的老产品验算过,都符合的。

网友(点评):
把刀拍照看看

网友B:
装夹出问题了,怎么齿这么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夹出问题了,怎么齿这么尖啊

确实是太尖了,所以发帖求助。请问您说的装夹出问题是指哪个方面?

网友C:
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径向切向变位系数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径向切向变位系数选错了,

图纸上没有变位啊

滚切挂轮 a=46  b=65  c=76   d=82

分度挂轮 a=75   b=66  c=72  d=60

工件回转板安装角 23度40分

刀架齿角 2度53分

加工时主要调整了这四个数据

网友D:
跟它啮合的是多少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它啮合的是多少齿的???

44齿。原来的说明书讲的不够详细,我这两天找了一些刨齿的资料看了下,好像工件的位置也是有要求的,就是分齿箱的刻度值也要调好。但是操作者告诉我他以前做老产品的时候是不管这个的,这么长时间也没出什么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刻度值到底要不要调整……

网友D:
引用 楼主:
44齿。原来的说明书讲的不够详细,我这两天找了一些刨齿的资料看了下,好像工件的位置也是有要求的,就是 ...

操作我不了解,其实你用3D软件把齿轮画出来给他们看看就好了。我认为是加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操作我不了解,其实你用3D软件把齿轮画出来给他们看看就好了。我认为是加工的问题

汗死,齿轮数据又没有问题。我在车间就是要把它给加工出来啊

网友E:
感觉是计算参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计算参数的问题

我计算完参数后又用以前做过的老产品的参数复核过的,实在是不知道参数方面哪里有问题。现在问题是刀具和工件装夹位置不知道要不要调整,一是因为高度对刀规只剩下一个了,二是操作者告诉我说他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工件装夹的位置,但是他以前做过的老产品都没出过问题啊

网友:
买铣齿刀有刀号要求,一般要说加工多少齿的,刨齿不太了解,会不会也是刀号弄错了。给个参考。

网友(2014-04-22):
可能安装距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