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后处理问题,求教

楼主(2014-03-12):
我做了一个工件的刀路,坐标,毛坯什么的都设置好了,第一次后处理出来的程序是对的,但保存文件之后,关闭,再打开后处理出来的程序为什么Z轴的坐标整体加了3mm(本来应该是Z0.2的)。。我MCS,WCS这些都没做过改动。。请哪位大侠给解决一下!

楼主:
补充一下,在图上的刀路看上去是正确的。

楼主:
我晕。是我自己看错刀路了。乌龙了!!

网友:
额,本来就是0.2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晕。是我自己看错刀路了。乌龙了!!

进行正常的坐标设置,生成刀路并确认仿真之后,经后处理生成G代码是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