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OG伺服阀的疑问

楼主(2014-03-12):
请教各位高手

1、伺服阀阀芯是零遮盖的阀芯。最近发现有的系统图中MOOG伺服阀中位机能有的是Y型,有的是H型?如D662-4010D02HABF6VSX2-A在原理图中位机能是Y型;D661-4033P80HAAF6VSX2-A在原理图中位机能是H型。这是为什么?是MOOG伺服阀机械故障保险类型的状态吗还是别的?

2、对于伺服阀D663-Z4307KP02JONF6VSX2-A,发现样本中主阀芯类型没有O,有此样本的麻烦传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
伺服阀阀芯并不都是零遮盖的阀芯。
D662-4010D02HABF6VSX2-A和D661-4033P80HAAF6VSX2-A按照样本都是零遮盖的,中位机能都是一样的,图纸画的不准确。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我看到上述伺服阀D661-4033P80HAAF6VSX2-A用到以下这个回路,在中位状态下,因伺服阀是零遮盖,液控单向阀会不会因背压而开启?谢谢!

网友:
液控单向阀先导油来自换向阀,跟伺服阀无关,不会打开。

楼主:
我明白液控单向阀反向开启是靠换向阀。但是当伺服阀阀芯位移变为零,伺服阀A或者B口至液控单向阀这段管路存在压力,我意思是此压力会不会降液控单向阀正向开启?谢谢!

楼主:
等待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负载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接什么?

接液压缸!

网友:
电磁阀切换后单向阀关闭,此时管路中残余的压力都可以通过电磁阀卸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