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连接时的垫片使用问题

楼主(2014-03-12):
螺栓连接时一般都会使用垫片,可是最近发现相同的部件连接,有的是螺栓加小平垫(GB/97.1),有的是螺栓加大平垫(96.1),还有的是螺栓加平垫和弹垫的组合。

想请问各位大神,具体哪种情况用哪种螺栓与垫片的组合方式?

网友:
你这问题应该是老问题了,首先明确平垫功能是保护连接件表面,在条孔的情况下还有一定美观作用。弹簧垫片就是预紧放松的功能(手册上说这种防松效果很低,但使用比较普遍)。一般的螺栓连接是两个平垫,连接和被连接侧各一个,外加一个弹簧垫片。

网友:
2楼说的对,弹簧垫片是最经济实用的防松方法,普通平垫圈在工件表面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