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模组用滚珠丝杠还是同步带好?

楼主(2014-03-12):
      最近在开发一个四轴焊接设备,采用直线模组,在传动方式上有些犹豫,采用滚珠丝杠传动还是同步带,在功能上似乎两者都可以达到要求,在准确度上面丝杆似乎会更好一些,但是同步带传动应该更便宜一些。
    各位有无做过此类设计,给个意见。

网友:
精度不高用皮带,精度高用丝杆,距离较长齿条也可以

网友:
两者都可以,丝杆精度高一些,但前提是好的丝杆,但会贵,特别是行程长的话,精度高的丝杆会很贵,也不好装配调整,好的同步带也可以做得挺不错。

网友:
精度丝杆,使用环境丝杆,价格同步带

网友(2017-03-13):
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2018-01-08):
丝杆精度高些,但一般行程较短;同步带精度稍逊,但行程可以做很长。

网友:
主要看你精度要求高不高了,还有对传动速度有没有要求,或者使用直线导轨做轨道,同步带做传动的动力

网友:
具体工况条件考虑和使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