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槽内相贯孔去毛刺,食品流体零件

楼主(2014-03-12):
如图零件:用途食品流体零件,相贯孔内侧不得有任何的毛刺。
产品深80MM左右 相贯孔Φ2.35±0.05位于槽内部 (内孔Φ18槽深Φ19),孔两侧槽边缘部位,不得有任何的损伤。我们的德国客户使用显微镜观察。
我们现有的方案:粗车内孔---钻孔铰孔---精车内孔---复铰孔---专用倒角刀倒内侧(如图)。
客户反馈显微镜下仍有轻微毛刺,边缘仍有损伤。
电火花不考虑。费用太高。

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可以的啊,反正我是没有好办法,坐等高人解答。
如果以下回帖的有人说用药水那叫他滚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可以的啊,反正我是没有好办法,坐等高人解答。
如果以下回帖的有人说用药水那叫他滚蛋 ...

对了产品:材质:316L
我们实验的结果是 铰完孔 (毛刺被赶到内孔)---精车完内孔(毛刺又赶进了小孔内)---复铰孔(毛刺又出来了)----专用的倒角工具(一则小于2.5的内孔倒角工具本身就稀少。二来小于2.5的内孔倒角工具对不锈钢效果不佳。仅能去除尖边。无法去除高点及凸起。)

曾经我使用千叶轮 割成 直径16Mm  厚度 2MM 薄片。抛修内孔毛刺。毛刺可以去除干净。但德国客户反馈我们的槽边缘有抛修痕迹也不可以。

网友(点评):
你这个产品好象没有什么光洁度要求把,尺寸要求有多高{指的内外圆} 要求只要不是很高,那就药水泡吧,这一点小毛刺应该不是个问题才对。 第一个帖我就说了,但是想到是食品方面的。就。。。。。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了产品:材质:316L
我们实验的结果是 铰完孔 (毛刺被赶到内孔)---精车完内孔(毛刺又赶进了小孔内 ...

内孔  Φ18-0.05  槽Φ19+0.1     光洁度 Ra1.6

网友:
第二步的打孔铰孔改为枪钻钻孔,最后第二步复铰孔取消,最后一步要看情况。

网友(点评):
忘了说了是精车完打孔

网友(点评):
这么浅的孔上枪钻成本太高

网友(点评):
我家的机子便宜5万就可以了

网友:
据说有种超声波去毛刺工艺,可用于此类情况,不过本人没见过,楼主不妨了解下试试,有效果了再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点评):
超声波去毛刺解决不了相贯孔毛刺的。。。

网友:
孔口是条相贯线,刮刀(可用单刃的)须在转动的同时有轴向运动。

网友:
大孔里面套个芯棒不知道行不,快打通用冲头冲下不知道行不

网友:
现在有种技术叫反冲倒角,你可以找相关厂家咨询一下。这种技术适合相贯孔内部倒角。

网友:
你这个简单,毕竟孔是正的,我在展会上看到好尤利(好像这名字吧)的解决你这个没问题,2MM的也有,虽然价格高点,但是人家的刀片刀杆绝对比国产那些强多了。愿意的话可以做成钻孔倒角一体的刀具。
你上面那个GIF的刀具我买过,效果一般,白钢的,针对不锈钢寿命也不行。

网友:
您这个使用的倒角刀具是我做的,会有二次毛刺发生,如果您联系我,我给您推荐个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
QQ:313721587

网友:
楼主,您的条件是”用途食品流体零件,相贯孔内侧不得有任何的毛刺“采用您现在工艺的结果是“我们的德国客户使用显微镜观察。客户反馈显微镜下仍有轻微毛刺,边缘仍有损伤。"
针对您的问题,我个人建议如下:
其一,产品Φ19槽留出精铰余量,先加工出Φ2.35小孔后,精铰Φ19槽,这时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是毛刺往小孔内壁翻,如果你们产品中小孔仅仅是通道作用,而主要保证内孔的话,这种方法完全可以解决。
其二,稍微修改下您的工艺:粗车内孔---钻孔铰孔---精车内孔---复铰孔。此时,你可以看下您的工件,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相贯孔的毛刺往Φ19槽内壁翻,此时仅仅需要用刮刀轻轻刮削毛刺,然后用稍微研磨下Φ19槽,您会发现您的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直接用专业去毛刺刀具就好了,钻空和去毛刺,一次性完成。可以加我QQ聊一下,1196026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