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一台设备露天放了2年多了,液压油出问题

楼主(2014-03-12):
公司一台设备露天放了2年多了,这段时间要发给客户,液压油换了两次,用仪器检测还是不能达到要求(颗粒问题),不知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咋处理,有什么好办法,先谢谢

网友:
用精过滤器循环过滤几次看看

网友:
换油不能完全清洗干净的。

网友:
液压元件拆了洗一遍

网友:
检查密封元件是否有失效的

网友:
肯定是 油箱里面进脏东西了 , 最好的办法是  清洗油箱  和    清洗管路 和液压元件

网友:
把油路上的元件清理一下

网友:
是否有水进去的 ,

网友:
跟据设备液压原理
制定冲冼方案
然后检测NAS洁净度

网友:
胶管老化,换下试试

网友(2014-04-21):
液压阀、管道也要求清洗,还可以把进油口与回油口接一起打循环,多换几次滤芯

楼主:
感谢大家赐教

网友:
将整个回路冲洗一遍,清一下油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