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怎么会断了?

楼主(2014-03-12):
内容今天售后寄过来了一根轴说断了,要更换,我看了一下断口,没有跟粗糙的断痕,应该不是强度问题,估计是疲劳损坏,要是把台阶那里搞个圆角应该会好一点,还有个要说明白,这轴承受轻载荷,断的部分是连接电机的,电机跟轴采用间隙配合,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没有照片,让大家怎么分析呢?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照片,让大家怎么分析呢?蒙吗?

怎么发图片呢?

网友B:
小虾米,求学习。看图片的白口,是不是淬火不均匀,带偏心的呀?求大侠给指点。

网友:
估计是疲劳裂纹所致,间隙配合有冲击,台阶改小圆角和配合为小过盈配合会好一点。

网友:
1,与电机轴是套筒联接还是联轴器联接?如果是套筒联接,有可能产生附加载荷(不同轴时)。
2,轴在直径变化处有应力突变,可以用倒园,倒角,直径递变等方法解决。
3,直径突变处材料组织纤维不连续,可以采用毛坯锻压成型,保持组织纤维的连续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虾米,求学习。看图片的白口,是不是淬火不均匀,带偏心的呀?求大侠给指点。

技术要求上没写调质处理,直接焊好加工

网友C:
这不是疲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疲劳

那是什么?

网友:
轴进行下热处理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圆角是必须得加的

网友:
凑热闹随便说两句
1, 理论上的使用场合轻载荷不一定在实际上就是轻载荷,向使用方了解一下情况,是否有卡柱等问题。另外就是轴的固定方式,使用中会不会有震动、晃动。
2,我看你自己7楼的回复,此轴是两个不同直径的工件焊接在一起的? 为什么这么做?
3,设计加强筋或者倒角

网友:
轴是什么材质?是否有热处理及电镀,之前有遇到过低碳钢热处理及电镀锌后氢脆,静置几天会有脆断,

网友:
轴的材质没有问题,应该是轴台阶过渡处没有圆角,造成应力集中,疲劳折断。

网友:
韧性太差直接剪断了,轴要进行调制处理,可以尝试采用较好的材质采用40Cr,阶梯轴之间圆角过渡,

网友:
脆性断裂。是中间白点处存在缺陷,造成轴脆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