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槽滚刀如何刃磨?最近无心买了个螺旋槽滚刀

楼主(2014-03-12):
最近无心买了个螺旋槽滚刀,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刃磨,无滚刀磨

工具磨直接加工螺旋槽滚刀,请问大侠们,滚刀还能用吗?
用了,对齿轮有什么影响

还有,能用工具磨直接磨成直槽的吗、

网友:
用工具磨可以直接修磨螺旋槽滚刀前刀面,
注意滚刀的正负前角角度来确定砂轮平面过滚刀轴心线的前后位置,螺旋角度来确定径向平面的位置
重磨后的滚刀是和新滚刀一样使用的(当然要看你修磨的水平),
不建议直接磨成直槽,磨削余量大,可能齿形高低不同无法使用,前角很难保证一致。

网友:
滚刀是那种结构的?铲齿的可以磨前刀面。
不能磨成直槽的,会改变角度,齿面的角度改变,滚刀也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