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的牛头液压刨床, 声音响

楼主(2014-03-13):
最近老板购了一台二手的牛头液压刨床,型号BYS60100,苏州新华机床厂的,看成色还不错的,基本上是8成新,用了一个月左右,发现有一些缺点,
主要是声音响,大概工作一个小时左右就会声音响起来,特别是回程的时候很响。刚开始还好的,基本上跟别的机床差不多的噪音。
速度倒是没有明显的变化,油温上升也不是很高。
由于没有这个型号的液压刨床的液压原理图,对于这个刨床的结构不是很了解,网上下载了一个天水的液压刨床说明书,有区别,请教论坛的液压高手,分析一下原因,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我们这里以前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它是仿长沙B690的系统可能有的油路设计的不合理,因为回油是差动油路,如回油路孔小等背压太大,导致啸叫。
你看看能否将回油的背压阀拆掉,阀在回油油管的底部,能否好些。

网友:
二楼老手,学习了!

网友:
液压玩得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以前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它是仿长沙B690的系统可能有的油路设计的不合理,因为回油是差动油路, ...

回油孔小的话,刚开始不会是正常的呀,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油孔小的话,刚开始不会是正常的呀,还是不太理解

首先检查叶片泵轴头上密封圈,是否磨坏,会产生气泡 。检查液压回油管是否在 油面上,特别是背压阀的回油,喷在油面上,会产生气泡,气泡产生噪声大,跟B阀,密封环,A阀无关,你开始没有噪声  ,开一会,产生气泡,噪声就来了。

网友(点评):
有这个可能,密封不好,负压情况下大气压会把空气压进泵的进口端,从而使得气体增加

网友(点评):
由于时间的加长,会使得噪声增大。待放置一夜后,气体由于密度原因,会析出,造成开始正常,后来噪音加大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油孔小的话,刚开始不会是正常的呀,还是不太理解

4挡是差动,123挡不是,1档是一个泵供滑枕,一个供 进给,2挡反过来,3挡二个同时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