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部和尾部的铰接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4-03-13):
液压缸选用时,为了保证在液压缸活动过程中不容易拉缸,所以一般会在一端选择铰接,可是液压缸在选择铰接的时候,头部和尾部的铰接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有么有人对这个有了解啊,给点建议吧

网友:
没注意过,基本上在需用应力内,都差不多。

网友:
问题提的好  没注意过 我认为 长行程的多用头部铰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