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种铣床做球面铣削比较好?

楼主(2014-03-13):
各位大侠,请问用哪种铣床做球面铣削比较好?

网友:
三轴以上的数控加工中心呀

网友:
用球面车床性价比高点,
铣床做球面,粗一点就三轴数控铣床,精一点就雕刻机。

网友:
这是一台球面磨削+抛光设备

网友:
当然是加工中心了,要是不用,装配时候就得研磨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