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做退磁处理,可以做到和304不锈钢同样的无磁吗?

楼主(2014-03-13):
304的这个无磁是因为奥氏体的缘故,其退磁机理也是与奥氏体金相组织有关。
我觉得其它钢材的“退磁”只是暂时消除了磁性,这个“磁” 与无磁不锈钢的“磁”不是一回事。
现在有厂家说可以用轴承钢退磁,做到与304相同的无磁效果。我觉得不可能,求大家指点

网友:
原理上说不通,他跟你‘闹着玩呢’

钢的磁化,与日常环境就有关系,军舰要定期退磁,不会退一次管一辈子,道理上不通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这下明白了

网友:
这个估计是有歧义吧
1,材料本身, 一种是铁磁性的,一种是非铁磁性的。
2.材料被磁化后进行退磁处理
用英文说比较清楚,
1,是 magnetic 的材料,比如普通碳钢,还是 non-magnetic的材料,比如304
2. 被磁化的是 magnetized, 把磁化了的材料进行退磁处理是demagnetized。
我怀疑他们上述两个问题搞混了
我们做永磁产品,天天就是这些绕来绕去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因为我的要求里说的很明白像304一样无磁,估计他们是搞混概念了

网友(点评):
英文描述的确一目了然

网友A:
学习了,退磁不是一劳永逸的,但是不知道电子产品需要退磁不

网友(点评):
你听说过U盘需要退磁么?倒是说半导体制造工艺中有“退火”,没听说过退磁这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退磁不是一劳永逸的,但是不知道电子产品需要退磁不

没听说过不等于没有啊
有电就要有消磁措施我认为

网友:
可以退磁。
有专门退磁的机器。  我们单位就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