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力偶问题

楼主(2014-03-13):
任一力偶可以在它的作用面内任意移转,而不改变它对刚体的作用。  这句话没弄明白,画了个图,图中A和B两种情况力偶对刚体的作用我感觉不一样,请大侠们帮忙解释下!

网友A:
平面力对物体的作用两个吧,一个移动,一个转动,对于力偶由于两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所以合力为0,转动的效果体现在力偶矩,不管你怎么转移,力偶矩=力x力臂。所以不管你怎么转移效果不变

网友:
理论力学中任何一个力都可以等效为一个作用在质心的力和一个力矩,一对力偶无论怎么移动都可以等效为一个围绕质心的力矩

网友:
因为你把你图上的矩心当成了物体的旋转中心,所有感觉会一样,如果2张图的旋转中心是一样的,就能看得清楚点

网友(点评):
说得好,赞一个 力偶对平面任一点的转矩都是相同的,潜意识里认为两个旋转中心不一样,那这两个就不是同一个刚体了

网友B:
旋转的瞬心取决于刚体上速度矢量的方向
转速的大小取决于刚体上所受扭矩的大小

各位大侠,如果两张图中的圆盘刚体,当t=0时,都处于静止,无旋转中心的约束。
那么当t>0时,盘子旋转起来,瞬心在哪里?是在楼主所画的矩心么?还是在质心?还是随时间在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转的瞬心取决于刚体上速度矢量的方向
转速的大小取决于刚体上所受扭矩的大小

按你说的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T=O时给个瞬间力矩物体运动起来 力矩消失,T>0既开始运动。假设T>0无任何外力,重力与支撑力平衡,物体处于偏心旋转状态,因内部各质点离心力不平衡,所以在内力的 作用下旋转中心像质心偏移,最后到达质心,达到平衡,个人看法

网友(点评):
没太看懂你的叙述,这里面没有重力的,而且当t>0时,力矩不消失。应该是在质心,否则旋转起来之后,质点对瞬心的向心力没有外力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面力对物体的作用两个吧,一个移动,一个转动,对于力偶由于两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所以合力为0,转动 ...

+1